楼主(2010-11-02):
今天修了一台台达VFD-M的1。5KW的小变频器,开机无显示。由于该机型外接端子没有P、N端子,拆开安照模块接线图测量了一下整流和逆变都正常(是一体化模块)。于是从开关电源测量开始,开关电源的芯片是2842,外接两相调压输入AC380V,测整流输出正常,2842的7脚有15.85V电压,但8脚没有5V电压输出,断电后测量8脚对地无短路,所以初步判断2842损坏,测量开关管也没发现异常,找一3842换上后,测8脚仍无电压输出,听变压器有"兹兹"声,坏疑输出有短路.但初测没发现问题,由于临近下班,没做进一步检查.可能是初学维修的原因吧,感觉下一步的测量有点迷惑,请高手指点一下.这种情况有正确的检修顺序.不胜感激.也好明天有个好的思路,谢谢

网友A:
变压器有声音,说明已经起振了。此时因为保护动作,使8脚电压时有时无,测量应有5V以下电压。故障原因为稳压环节或负载过重,振荡回路都是好的,3842也大多是好的。先逐路解除负载电路看看,如拔掉散热风扇的插头等,解除某路负载电路后,电源正常,检查该路负载有无短路现象。稳压环节重点检查反馈光耦和TL421及附属元件。

网友B:
我有电源板,没修过,15962394822

网友C:
如2楼大师傅所说,一步步检查。 检修开关电源一类最好是在电容和开关管之间串联一个或几个灯泡做限流,以引发生烧炸电源部分。

网友D:
我修过很多这种机型,只换3842就行,但要注意它的编号。

网友E:
33UF/35V电容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F(2011-01-05):
跟我现在变频器故障一样,请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