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3):
用于产品的老化测试,由170V,250V分别老化,冲击;耐压测试,功率测试组成,一次顺序测定产品12支。厂家调试前后快二十次了吧,损坏器件如下,欧姆龙光电开关,对射式6对,金属接近开关4个,PLC一个,耐压测试仪损坏两台,变频器更换一台。耐压最高输出6000V,动力线,高压线,控制线全在一起,不难理解烧开关;耐压机里的报警蜂鸣器直接改成接到PLC输入端,烧PLC,耐压机芯片就不用说了,变频器犯神经病,走走停停,既没有接地,也无屏蔽措施,也很正常对吧,各位老大。

网友A:
实在是没看懂

网友B:
   楼主是说,由于制作方缺乏该型设备的经验、或者是准备不充分,遇到技术难题了,应当吸取其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