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求助

楼主(2010-11-03):
哪位高手能  详细  帮我说一下RS5000plc中 AFI和ONS 的作用,以及用法。 谢谢!

网友A:
AFI指令是让后面的程序不执行,一般在调试的时候使用,比如在线修改程序。
ONS类似于扫描脉冲的上升沿执行一次。

楼主:
首先先谢谢您。顺便问一下,如果想让后面的指令不执行那还编写干吗,不写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要加个AFI限制啊?谢谢

网友B:
AFI调试的时候用

网友C(2011-01-15):
执行和不执行不就两种状态了 就可以看看调试的东东是否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