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转矩提升

楼主(2010-11-03):
用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功能后,直接带动负载行吗?去掉减速器行吗?谢谢。

网友A:
减速机和转矩提升有什么关系吗   减速机是机械调速   转矩提升是提高电动机的启动转矩

网友B:
转矩提升功能只是加大电机启动时对应的输出力矩;
这个是不能代替减速机的;

网友C:
减速机和转矩提升没关联,不能代替。要想去掉减速机,提高电机的输出转矩与其匹配即可。这样做是不经济的。因为减速机比大功率的电机要便宜。控制器也可以用小功率的,算起来还是减速机的系统省钱。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了。

网友B:
减速机把转速降低的同时,对应的输出转矩也增加;
如果你不用减速机,除非你电机功率加大,才能获得同样的转矩;

网友D:
转矩提升功能只是加大电机启动时对应的输出力矩.

网友E:
重要的楼上都讲的很清楚了!我在这里在补充以下:变频传送设计方案设计已经已经很成熟,关键是成本上的考虑,如果你想去掉减速机,等于变相加大电机的功率和变频器的功率,还有安装部分的机械材料成本,这些都是得考虑的;综合成本来决定减速机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