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掉电解决方案

楼主(2010-11-03):
我的系统功率大约20kw,380v三相四线交流电。当380v掉电后,可以采用ups供电,但是功率比较大,价格更是很昂贵,所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其他办法能使系统掉电后,380v电压保持几秒钟?系统是六个电机,功率是18.7kw。谢谢大家发言

网友A:
安装双回路电源,加个自动投切电源开关

网友B:
双回路电源、UPS都是常规的方法。如果是变频系统,直流供电部分加备用蓄电池系统,都很常规。如果光是为了使电机在停电后几秒钟不停,随后会马上有电供给的话,从机械上考虑还有一种办法,但不常用:增大机械转动的惯量(加巨型飞轮),不过启动时会增加麻烦。

楼主:
掉电后几秒中应该是掉电处理吧,就对于你的功率来说,是相当的大功率了,大功率短时间,可以考虑用一个发电机,然后用重力做功,但是掉电瞬间难以办到,是否可以增大电动机负载的转动惯量,启动时慢一点,这样就解决了掉电瞬间的问题了。重力的启动还是比较快的(个人感觉,除非你认为摔在地上不疼  哈哈)。看明白了没。不明白在说。
最好是,优化一下掉电处理

这是一个百度知道给我的答案,我不太懂,大家在看看!
关于双回路电源我也没有听说过 ,我在看看!希望大家在出出主意

网友C:
最好还是变频器的直流共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