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3):
直流调速器的性能要比电压调速器性能稳定脉宽调制的全称为:Pulse WidthModulator,简称PWM。由于它的特殊性能,常被用作直流回路中灯具调光或直流电动机调速。本电路就是利用脉宽调制(PWM)原理制作的马达控制器。有关电路已经在汽车仪表照明、车灯照明调光和计算机电源散热风扇方面得到应用。该装置可用于12v或24v直流电路中,两者间只需稍做变动。它主要是通过改变输出方波的占空比,使得负载上的平均接通时间从0-100%变化,以达到调整负载亮度/速度的目的。利用脉宽调制(PWM)方式实现调光/调速的好处是电源的能量能得到充分利用,电路的效率高。例如:当输出为50%的方波时,脉宽调制(PWM)电路消耗的电源能量也为50%,即几乎所有的能量都转换为负载功率输出。而采用常见的电阻降压调速时,要使负载获得电源最大输出功率50%的功率,电源必须提供71%以上的输出功率,这其中21%消耗在电阻的压降及热耗上。有时电路的转换效率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采用脉宽调制(PWM)方式可以使负载在工作时得到满电源电压,这样有利于克服电机内在的线圈电阻而使电机产生更大的力矩。

欧陆直流调速器: http://www.comeon365.com/ProductTypeCPage0-1-4-0-1-0_0_0_0.html#aa

楼主:
直流调速器是一种电机调速装置,包括电机直流调速器,脉宽直流调速器,可控硅直流调速器等.一般为模块式直流电机调速器,集电源、控制、驱动电路于一体,采用立体结构布局,控制电路采用微功耗元件,用光电耦合器实现电流、电压的隔离变换,电路的比例常数、积分常数和微分常数用PID适配器调整。该调速器体积小、重量轻,可单独使用也可直接安装在直流电机上构成一体化直流调速电机,可具有调速器所应有的一切功能。
  HW-A-1040直流调速器
  直流电机调速器的外型结构和安装方式还很多:举例说明
  1:台式直流调速器:直接安放在固定的桌台,机床,机壳平面上。如上海百乐神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KZT-01,KZT-03,KZT-3-05,SKZ-01,SKZ-04 SKZ-06等
  2:面板式安装直流调速器:一般嵌装在配电柜,配电箱,机器设备的表面,安装时需要开孔,并且要符合调速器本身尺寸的要求。如上海任重仪表电器公司生产的ZKS-I ZKS-II ZKS-3 ZJS-III KZD-01 KZD-1系列产品。
  3:壁挂式直流调速器:直接装在配电柜,配电箱,机器设备等的机体内部。是一种比较方便的安装结构。如上海任重仪表电器公司生产的JSC-601 JSC-601/5系列产品。
  4:集成化直流调速器:电机与调速器一体化。
  总之;还有如台湾有关厂家生产的微型结构,DC-51 DL-050等.
  直流调速器应用场合:
  直流调速器在数控机床、造纸印刷、纺织印染、光缆线缆设备、包装机械、电工机械、食品加工机械、橡胶机械、生物设备、印制电路板设备、实验设备、焊接切割、轻工机械、物流输送设备、机车车辆、医设备、通讯设备、雷达设备、卫星地面接受系统等行业广泛应用。
  脉宽调制的全称为:Pulse WidthModulator、简称PWM、由于它的特殊性能、常被用于直流负载回路中、灯具调光或直流电动机调速、HW-1020型调速器、就是利用脉宽调制(PWM)原理制作的马达调速器、PWM调速器已经在:工业直流电机调速、工业传送带调速、灯光照明调解、计算机电源散热、直流电扇等、得到广泛应用。
  直流调速器原理介绍
   HW-A-1020型(DC12v24v电压通用型)调速器、工作原理:是通过改变输出方波的占空比使负载上的平均电流功率从0-100%变化、从而改变负载、灯光亮度/电机速度。利用脉宽调制(PWM)方式、实现调光/调速、它的优点是电源的能量功率、能得到充分利用、电路的效率高。例如:当输出为50%的方波时,脉宽调制(PWM)电路输出能量功率也为50%,即几乎所有的能量都转换给负载。而采用常见的电阻降压调速时,要使负载获得电源最大50%的功率,电源必须提供71%以上的输出功率,这其中21%消耗在电阻的压降及热耗上。大布部分能量在电阻上被消耗掉了、剩下才是输出的能量、转换效率非常低。此外HW-A-1020型调速因其采用开关方式热耗几乎不存在、HW-A-1020型调速在低速时扭矩非常大、因为调速器带有自动跟踪PWM、另外采用脉宽调制(PWM)方式、可以使负载在工作时得到几乎满电源电压、这样有利于克服电机内在的线圈电阻而使电机产生更大的力矩率。

网友A(2012-02-21):
这东东现在还有使用的吗?

网友B(2025-03-14):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