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3):
公司是做印刷的,其中有台设备主电机是滑差调速控制的, 最近出现问题, 正常运转中如果调节速度,电机就会突然变慢(块要停了的感觉)然后在慢慢的升到所设定的 速度。
   请教大家 是电机的问题呢, 还是控制器的 问题 谢谢     请详细说说

楼主:
对了, 控制器 的型号  JVTMBS-R400JK    是    台湾东元的

网友A:
看一下控制器的电位器

网友B:
控制器的问题。励磁电流要调节稳定和连续才行。

网友C:
可能是电位器滑动过程中接触不好

楼主:
换了 个 同型号  电位器   问题解决了  谢谢各位喽

网友D(2011-03-27):
是控制器的问题,电位器用久了

网友B:
滑差离合器的交流调速,控制器应该是相当成熟的东西,但是滑差离合器的机械结构比较复杂,长期使用,因环境和自身的发热与散热条件,很容易出事,需要定期的维护和检查。另外就是调节电位器,长时间使用,有接触问题,电位器如果是金属模形式的似乎还好些,如果是碳模式的,更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