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4NJ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0-11-03):
MY4NJ 220VAC,13、14脚上接了电源,然后我看着外壳上面的图接上相应常开触点,但是上电了以后由它控制的接触器不吸合,我把那两个点不经过MY4NJ直接短接以后接触器就可以工作了。接线都是对的,我看着外壳上面的图接的,是不是坏了?显示灯是红色,我接的那两个常开点是4和8,另外一对常开触点也接不通。

网友A:
呵呵;
4 8是永远都不通的;
接到8、12上;

网友B:
大头虾
引用 楼主:
MY4NJ 220VAC,13、14脚上接了电源,然后我看着外壳上面的图接上相应常开触点,但是上电了以后由它控制的接触器不吸合,我把那两个点不经过MY4NJ直接短接以后接触器就可以工作了。接线都是对的,我看着外壳上面的图接的,是不是坏了?显示灯是红色,我接的那两个常开点是4和8,另外一对常开触点也接不通。

网友C:
13  14  接电源     9和5是开   9和5是闭   10和6是开  10和2是闭     11和7~~~~~   与前面的一样这样排下去

楼主:
谢谢,原来我看错图了。

网友A:
12是公共端,4、8是常开/常闭端;
所以4、8是永远不可能通的;

网友D:
看了4楼的图,就理解2楼说的了。

楼主:
嗯,谢谢各位,工控真滴很多好心人啊,呵呵

网友E:
多用点心学习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多用点心学习吧!

楼主的学习态度,还是不错的。
开始时遇到一点疑问,很正常;解决后,印象就深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2是公共端,4、8是常开/常闭端;
所以4、8是永远不可能通的;

网友G:
呵呵;
4 8是永远都不通的;
接到8、12上;s b

网友H:
继电器上都标得这么清楚,楼主这样的水平,让人怀疑在这个行业混下去能力。

网友I:
心细一点,没有坏处

网友J:
一个长的符号是动触点的,另两个是固定的常开、常闭触点,透过外壳可以看清楚。就可以和接线图对应上

网友K:
接8、12点,如火需要手册加我  QQ:303513705  注明: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