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说一下 谢谢

楼主(2010-11-03):
问一下AB PLC中OTL和OTE的区别是什么?哪位大师知道请详细指点一下,谢谢。(刚接触AB)

网友A:
OTE是输出激励
OTL是输出锁存
指令使能时,两者都会置位;
指令禁止时,OTE会复位,OTL不会复位;
OTL需要OTU来清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