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3):
当I2.0有0变为1时M10.0得电M10.0得电后做了两件事1.使常开点闭合,2.常闭点断开;上面的梯形图中M10.0的常开触点闭合后Q1.4得电,可在Q1.4的自保持回路中又加了一个M10.0的常闭触点,有点搞不清楚怎样来实现分频,望大虾们指点.......

网友A:
   这也是俗称的单按钮起停程序。
   I2.0第1次变为1时,此时Q1.4为0、其常闭点接通,故M10.0的接通(第1个脉冲),使Q1.4接通;下一个扫描周期,M10.0已断开,Q1.4通过M10.0常闭点、Q1.4常开点自保。
   当I2.0从1变为0、再变为1时,M10.0再次接通(第2个脉冲),此时因Q1.4是接通的,故Q1.0线圈的上一个支路是断开的;而下一个支路,因M10.0常闭点的断开,故也是断开的,因此Q1.4线圈断开。

   在其自保回路串入M10.0常闭点,就是为了使第2个M10.0的脉冲,解除Q1.4的自保。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