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问题求问

楼主(2010-11-03):
图中在第一个扫描周期中Q0.0得电后M0.0得电,M0.0得电后做了两件事1.给计数器进行了复位2.阻碍T33计时,在这第一个扫描周期中计数器C0只计了一个数还是计了几个数?
绕了一圈就是想问下大虾们,计数器是不是每个扫描周期只计一个数,还是?

楼主:
给大家附上资源分配图

网友A:
Q0.0每动作一次才是计数器和定时器复位一次,其他时间I0.2每动作一次,计数器就计数一次,直到Q0.0的再次动作,计数器和定时器才复位,如此循环不断。
在M0.0的一个扫描周期中,仅仅是触发计数器和定时器的复位,并不计数。
计数器的计数是在I0.2每产生一个脉冲时才计数一次,与M0.0扫描周期无关。

楼主:
M0.0的一个扫描周期和CPu的一个扫描周期是一样的吗?

网友B:
计数器只是检测I0.2的上升沿,如果i0.2的频率足够快到和扫描周期一样,那i0.2就是每个扫描周期只计一个数。cpu的扫描周期一般是远快于触点动作的。

网友C:
计数、扫描周期、定时器计时分为三件事去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计数器只是检测I0.2的上升沿,如果i0.2的频率足够快到和扫描周期一样,那i0.2就是每个扫描周期只计一个数。cpu的扫描周期一般是远快于触点动作的。
支持 注意看清楚计数器触发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