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AD模块的疑问

楼主(2010-11-04):
我翻看手册,不是太明白,请教~!

我用4AD模块测温度,手头上的编程如下:

SUB   D180  K364  D230

MUL   D230  K79   D232

DDIV  D232  K504  D234

DADD D234  K21     D238

(D180是读入PLC的,通道设的是H0,那就应该是-10—+10的电压信号,如编程后 D238就是算出的温度,报警温度是95度,我想问的是,当中那一连串数字K364  K79  K504  K21是如何取得?那当中的减乘除加又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A:
温度检测值————对应传感器的模拟量输出值——对应4AD转换后的数字量——形成线性关系,通过改变偏置和增益,直线就会相应变化——以上的减法、乘法、除法运算就是为了得到数字量与温度的对应的线性关系。当然这是根据需要,你可以设1V对应数字量30,也可以设1V对应数字量50,但最后形成的应该是符合实际规律的曲线关系。不同量程的传感器对应的模拟量输出是不同的,所以必须经过运算转换。

楼主:
哇。。。。谢谢喔~!

以前一直用的是4——20mA的传感器,温度是:0——150那时候就简单的用:
(150-0)/(1000-4),算出比例值,然后读到的一个数据乘以这个比值,就是得到的温度?

对不对啊?

网友B:
4AD-TC是可以直接读出温度;
4AD只是摸拟量,你按传感器的输出直线对应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AD-TC是可以直接读出温度;
4AD只是摸拟量,你按传感器的输出直线对应就行了;

嗯,再可以下载本4AD的手册上面讲的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