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4):
FC105的输入端是PIW86,请问如何对应模块上的通道???

目前条件:PLC柜一个,S7-300,3个架,其中3个7KF02模块,布线很乱理不清,无图纸!!!

谢谢!!!

网友A:
请打开硬件组态,找到为模块分配的地址,然后去你的接线柜找。

网友B:
打开STEP7编辑软件,上载程序后,按照上面说的方法查找就行了。

楼主:
我没说清楚~~
程序里面是PIW86
模块编号却是PIW272。。。。

一个是两位数,一个是三位数,怎么对应???

网友C:
就是地址值嘛,模拟量输入地址,两个不 一致,以程序中为准。将组态的地址改了不就行了。不对就改程序地址,试一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