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4):
环境温度的升高会影响电机的那些性能参数?
一般电机能正常工作的温度范围是多少,是否有关于这方面的文件?

恳请大家不吝赐教,即便不知道也帮我顶起来,谢谢大家了。
如果有这方面资料的话请给我发一份,wsq925147@126.com,谢谢了。

网友A:
第一:温度高易造成接线处或触头生锈,接触电阻大,相间不平衡,烧坏电机。 第二:电机运行时会发热,就要采取强制通风措施予以冷却,否则烧坏电机。这些只是经验,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