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4):
我厂有一台桥式行车是用凸轮控制器的。现改为地面用按钮控制,望哪位高手指点   急。。。。。。。有图最好。

网友A:
想法挺好、如果凸轮控制器就一个的话好办,但是都改过来有点费劲,
像大车、小车、主钩、付钩外加保护回路

网友B:
加辅助延时头即可

网友C:
你的电机有多大,需要调速吗
如果电机<7.5KW,那就用接触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很好做的,
如果是大点的电机,还是加变频器的好,

楼主:
是啊、凸轮控制器就一个。请高手指点

网友C:
很好做的呀,几个速度,加几个接触器,多加几个调试按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