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4):
各位朋友:
我单位的一个小配电箱总零线过热,接零排的零线几乎烧断了。
大家能分析一下是由于零线虚接,还是由于过负荷造成的啊?10A的空开,最多情况下带3KW负载。
如果是过载,为啥空开不跳,而且火线没烧坏那?
从那能看出是零线虚接造成的?我现场看线接的也比较牢固啊,不象虚接啊。

网友A:
三相五线制中,零线和地线一般都比火线小,空开一般是按火线选择的,所以空开不一定跳。

零线虚接不但会发热,而且会烧毁设备,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还有一个可能,进电箱是三根火线,其实并不是三相,或者只有两相或一相

网友B:
零线排上肯定有零线未接紧,造成接触电阻过大。

网友C:
接口处容易氧化、接触不良,电阻大就发热,最后就会烧断。建议钳一下电流比较一下是否过载。

网友D:
先说说是什么负载啊

网友E:
零线多粗?是不是可能在接线的时候将线夹伤,成了保险丝,电流大一点就烧断。

网友F:
同意2楼意见

网友G:
有以上看,零线有电流产生,拿电流卡钳测一下零线是否有点流!
有电流证明:中性点漂移!  再测量小配电箱前端的配电箱中的总零线是否有电流

三相不平衡导致中性点漂移!

网友H:
接触不良的话,应当能看到痕迹。
比如,接触处有烧伤点;或者,导线有绝缘外皮的话,发热点会先有损坏;等。

网友I:
是不是单相负载太多

网友J:
单相负载太多零线线径又太小了

网友K:
负载电流不平衡,导致零线排发热,烧毁零线。

网友L:
如果是三相进线的话,考虑一下负载不平衡的情况,如果是单相的话,楼上好多同仁都说了,可能是接线处未接好造成,LZ再查一下就是了

网友M(2016-12-21):
零线排太小了

网友N:
单相负载及整流设备多造成的

网友O:
应该是零线接头处理不好发热导致烧毁,处理那些接头吧

网友P(2017-05-06):
零线发热严重时烧断 ,故障增加。可以用钳型万用表测量零线回的零线电流检查.
零线电流只有两种可能产生:
1、三相不平衡造成,但是零线电流不会超过某一相。
2、三次谐波造成,零线电流不但超过火线电流,还会达火线电流的2到3倍。
解决方法:
1、第一种情况,均匀分配三相负载,避免三相不平衡造成零线电流。
2、第二种情况,加装零线电流消除器消除三次谐波零线电流。
同时长时间零线电流过大还会引发火灾. 用东莞市和衡源电气的零线电流消除器《零序滤波器》可以解决零线过流的根本问题 。零线电流消除率90%以上的。

网友Q:
非常简单
非线性负载(计算机,变频器等)
零线电流很大,甚至超过相线电流
而过去零线一般设计的很细
故此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