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5):
卷扬机提升一吨的物体和下放一吨的物体时,电动机的电流是不是一样,采用蜗轮蜗杆减速器的卷扬机与采用平行齿轮减速器的卷扬机是不同的,蜗轮蜗杆减速器有反向自锁功能,即阻断重力加速度传递到电动机的惯性功能,下行时电动机只输出驱动减速器转动的能量,”所以我认为下行时的电流小于上升时的电流,这样分析对吗?最好是亲自测量过的朋友给个肯定的回答,期待大家讨论。

网友A:
根据能量守恒就能得到结论,上去的时候电能转化为动能和势能,下降的时候势能转化为动能。如果没有特别的发热,肯定降的时候用电小。

网友B:
试了一下,空载接近,负载越重,相差越大,上大下小

楼主:
感谢楼2
我们能在这论坛上交流学习,共同提高技术技能,非常感谢你能回答问题。请你加我QQ421050899好吗?,不过我想在劳驾你在说明一下,你测的是多大的电机,上行时电流是多大?下行时电流是多大吗?我这有没有这种卷扬机,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想要个准确的数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据能量守恒就能得到结论,上去的时候电能转化为动能和势能,下降的时候势能转化为动能。如果没有特别的发热,肯定降的时候用电小。
感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