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功率是什麼單位?

楼主(2010-11-05):
新人不明白,3KW的電動機的功率單位是什麼?
KW嗎?
那它的意思是不是一小時是3KW功率?
確實有點搞不清楚了

网友A:
肯定是这样子的呀

楼主:
那麼3Kw的電動機的一小時耗電量是多少度(KW/h)?

网友B:
3kw/h也就是3度电了,不过这样算并不准确,因为P=U*I或者三相电的P=根三*UIsin a,也就是说你还是得根据电压和电流和时间才能确定用电度数。1v*1A=1瓦。

楼主:
那功率是什么意义呢?

网友C:
建议把初中的物理书本好好的看一下;

网友D:
那是必须的

网友E:
最起码的知识。

网友F:
建议买电工基础相关的书来看看

网友G:
电动机的功率KW是表示在额定的转速下,输出轴输出的功率,它不是每小时耗电量的功率,比如3KW空载时每小时只能耗1度电,当过载时可能6度都会超过,但是在额定转速下输出的功率就是3KW······

网友H:
KW就是千瓦,经验计算可以大概这样算,但要准确的就不能这样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