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5):
三相四线断路器,用电笔测量开关以上:三相有一相不太亮而零线亮。用仪表测,相电流和相电流也都正常。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如果你装有漏电断路器你就知道了,不太亮的一相接地,

网友B:
可能是零线断了造成零点漂移

网友C:
线路有误,或是中牲点断开,或是接触不良

网友D:
中性线未接地,而有一相线接地了。

网友E:
是啊    如果有漏电保护的话   肯定跳闸了啊

楼主:
如果是某一相接地的话,应该接地的电流很大。现在是三相电流都平衡。零线断是不大可能,变压器的总零线也亮。

网友F:
别太相信电笔!(市场早被山寨包围了)用表测一下对地电压才是正道(表是经过检验的,而且每年还要校准)

网友G:
一相接地 同时零线接地电阻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