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5):
变频器是丹佛士VLT2805的,额定功率0.5KW,可以控制0.75KW的电机吗?我看到变频器功率设置那里最大是可以设置到0.75KW的,是不是说可以这样用?还要进行其他的设置吗?

网友A:
象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如果电机负载不重,加减速要求不高可以用的。

一般通用型的变频比风机泵类型的变频就是大一个等级的。

网友B:
针对变转矩负载的电机,西门子的变频器MM440可以用小一档的功率的变频器去驱动大一档的电机。注意,是变转矩的负载。

网友C:
ABB,应该也行,但是没用丹佛斯的尝试过,以前用ACS800 55KW用到75KW电机上,长期运行,没问题

网友D:
变转矩负载的电机,可以的

楼主:
是控制水泵哦。现在久不久开一下机,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长期开的话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