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t2800维修

楼主(2010-11-05):
先是主板烧坏,换了块主板,上电就显示ERR7报警,复位不掉!现在无从下手,帮忙指点下

楼主:
已修好
主板和下面的驱动板的数据接口电路坏了!用示波器看没信号!自己顶下!ERR37,ERR7大部分应该是这个故障了。要么就电源的问题!小弟菜很想想和这里的大侠交流学习,没人回帖!自己顶下

网友A:
学习了
好的经验拿出来分享,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