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5):
请问下s7-200 能不能建立一个存储地址,往里面写入数据  再将写入的数据一起传送出去!
比如 第一次传送一个1 第二次传送个2 第三次传送个3 然后再把123这三个数一起传送到某个地址~
可能表达得不太好,希望懂得的前辈,朋友帮帮忙~~本人初学者! 谢谢了
oyl.ideal@163.com

网友A:
我也是初学者,你说的和入栈出栈指令相像啊,但是它还没达到你说的那么高级。我的见解,或许将来你能发明个

楼主:
我是想编个密码程序, 现在是对寄存器地址 读取 写入不太懂~~ 还有间接寻址的问题

网友B:
为什么不能一次性写入,PLC是做不到堆栈功能的。

网友C:
应该可以的吧 有成块移动指令啊 传送就不成问题了啊  至于怎么传 用指针或是常规的应该都可以啊

网友D:
问题可能没表达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