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调速器维修实例

楼主(2010-11-05):
实例一

故障现象:欧陆 590直流调速器不能调速。

检查分析:经检查 10V 电压基准电源为 2V 左右, -10V 电压基准电源为 -7V 左右,查看有一 IC 发热很大,更换后 -10V 电源正常,但 10V 电源为 13V ,再测量此 IC 附近有 2 个贴片电阻烧断,更换后± 10 电源正常,接上马达试机调速运行正常。

实例二

故障现象: LCD 黑屏(但底板电源正常面板的正常指示灯及运行指示灯闪)

故障分析: 造成 LCD 黑屏的原因有两种:一是电源供给5V不正常;二是程序初始化未能正常执行。最初用示波器观测单片机 80C196KC晶振输入波形基本正常但有间歇性振荡幅度突降现象(间歇性周期约为 5MS )单片机 I/O 输出数据也为间歇性中断输出(无数据状态且频率一致)因此故障电路指向 5V 电源及单片机的复位端信号正常与否?

结果表示:   复位端正常启动应为 H 电平而现为一脉冲,显然是这一脉冲导致I/O输出数据间歇性中断。 5V 电源也有间歇性突降至 4V 现象,造成 5V 电源突降4V 的可能,明显是电路中有元件受损跟随于这一间歇频率瞬时短路现象,从而造成单片和复位不成功,为此特意取消单片机电源监控复位保护信号 MAX825 芯片启动电源,短路故障出现,换上新的 ULN2003 启通电正常。

查看更多直流调速器资料资料http://www.comeon365.com/News10.html

网友A:
学习,检修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