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导气动调节阀调节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1-05):
我选用了如附件的气动调节阀,它通过流量计配合使用,有一次在它工作的情况下,调了一下盒里的弹簧,那时候流量计显示出来的测量值跟设定值很接近,但是到第二天之后,本来要达到流量计设定的稳定值需要三分钟,但是调节了调节阀的弹簧之后,现在在六分钟之内也还没到达设定的稳定值。这个弹簧应该是调调节阀的运动范围的,我个人觉得应该跟稳定的时间没多大关系。请高手指导指导。

网友A:
那你在恢复原来的位置看看怎样

网友B:
问题并不一定在阀门上,你的工况有没有发生变化呢。

楼主:
其他都没动过,工况也没弄过,只是稍微调了一下那个调节行程的螺丝,所以很难很准确的调整回原来的位置。

网友C:
这个还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