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5):
三相异步电机可以用电阻器进行调速吗?

网友A:
用变阻器来控制

网友A:
用变阻器来控制,应该是改变电压的

楼主:
可以用一个变阻器来控制电机的转速么?
具体方法是怎样的?

网友B:
用频敏变阻器可以实现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

楼主:
楼主,说说方法啊?

楼主:
频敏变阻器的价钱怎样?

网友C:
用变频器的U/F 调速。恒转矩和恒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