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5):
    配了一台电脑,正在上网时家人将日光灯开了一下,造成液晶显示屏黑了一下,然后又试了几次,其中一次直接造成电脑主机关机了,现在一上网就不敢开关灯了,请问是日光灯的电容还是镇流器造成的?

网友A:
日光灯不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吧?应该是你家里的电路有一个连接点有问题?仔细查找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日光灯不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吧?应该是你家里的电路有一个连接点有问题?仔细查找一下吧!!
你家的日光灯平时是一开就亮还是闪多次才亮?

楼主:
闪几下才亮,我家的日光灯有两种,造成影响的是20年的历史了,而新买的日光灯则没有影响

网友C:
电抗器镇流的在启辉器里面加上个电容器,现在有好多厂家都是降低成本不安装这个电容或容量偏小,这个电容器就是负责这个问题的,没有其它作用,

网友D:
旧的坏了把,把它换了,又没多少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抗器镇流的在启辉器里面加上个电容器,现在有好多厂家都是降低成本不安装这个电容或容量偏小,这个电容器就是负责这个问题的,没有其它作用,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抗器镇流的在启辉器里面加上个电容器,现在有好多厂家都是降低成本不安装这个电容或容量偏小,这个电容器就是负责这个问题的,没有其它作用,
这个电容器还没有那么大的能耐,电容器的作用是在启动的时候消除启辉器触点间的电火花干扰的,对于射频信号效果比较大,但是对于其他家用电器,其效果还不至于这么明显,应该还要查查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