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5):
一台裁床机.我随意更换三相电机两根相线.咋不反转呢?电机是直接起动的.还望师傅们帮忙看看?谢了

网友A:
呵呵!你千万要保证只能动两根线,另一根不能动??

网友B:
是不是不转了

网友C:
首先你得保证你只调了两根线,其次再注意电机上端有没有变频器之类的,有变频器的好像只能单项的

网友D:
。。。。。。。这样的问题简单的我回答不了

网友E:
是三根线接的,还是三相输入的,首先搞清楚电机的类型。

网友F:
首先确定是三相交流电机,在电机的接地点上交换,反转应该没问题!

网友G:
还望你查出原因告诉我们一声,谢谢了!!

网友H:
三相电动的在没有变频器驱动的情况下,
更改电动机U、V、W动力线,找出U线和W线(或者其它任意两条。)
更改第一次、第三次、第五次…………等奇数次是一个旋转方向。
更改第二次、第四次、第六次…………等等偶数次是另一个旋转方向。

网友I:
这个你拿表去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J:
呵呵,这下要等待楼主的回复了。

网友K:
我看,你的查哈了,不要弄些怪问题

网友L:
等待答案。。。。。。。。

网友M:
特殊电机?三项交流输入,但是里面经过转换,不管怎么接转子方向都不会变

网友N:
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吗

网友O:
呵呵,有了答案我要看看.我分析不出来.

网友P:
三相异步机吗?楼主你得说清楚些,我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期待正确答案。。。。

网友Q:
违反常理了。三相交流电机,任意更换两颗相线,不反转?这就算是故障了。

网友E:
期待着你神奇的答案。。。。。。

网友R:
我咋没遇到过

网友S:
如果确定是三相异步电机 ,而且是3线直接进入电机    但是更换2根不反转     那我就认为他肯定是坏了,,,,

网友T:
估计是变频器驱动的,所以调输入的任意两根没用

网友U:
换相后电机很定是反转了,楼主可能没注意裁床机的电机无论是正转还是反转,都是上下运动的.

网友U:
换相后电机很定是反转了,楼主可能没注意裁床机的电机无论是正转还是反转,裁床机都是上下运动的.

网友V:
可能有变频器。

网友W:
引用 网友U:
换相后电机很定是反转了,楼主可能没注意裁床机的电机无论是正转还是反转,裁床机都是上下运动的.
有点道理
不然电动机 奇怪了

网友X:
你换了2次吧。

网友Y:
不可能的,还见鬼了!

网友Z:
不可能的,还见鬼了,估计接触器后面还有变频器

网友AA:
可能有变频器,你得从总电源上反

网友AB:
检查是否有相序保护,相序反了,就不工作!

网友AC:
呵呵   机床本身就存在正反转。。。 扣住肯能晕了

网友AD:
查电路是否有定位控制

网友AE:
请问一问题8.5千瓦电焊机220伏线圈多少扎

网友AF:
哈哈,有意思,期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AG:
有变频器可以换线吗?????????????????????

网友AH:
呵呵,我遇见过这问题,没有变频器,三相交流鼠笼式电动机任意倒两相却不能翻转,理论上倒两相应该能翻转,可能是电动机处于缺相旋转状态,建议你再倒一下其他两相,这样的情况可能是电动机比较大,负载小,缺相可以短时运行

网友AI:
三种可能:1.变频驱动。2.有相序保护。3.电机可能缺相。

网友AJ:
变频驱动任意倒两相也能翻转

网友AK(2010-12-21):
或许是单相电机加地线,或许是电机内部有内路。看上去也是三根线,要把电机打开才能判别,

网友AL: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得保证你只调了两根线,其次再注意电机上端有没有变频器之类的,有变频器的好像只能单项的
即使有变频器,你倒了任意两根电机线(不是电源线)同样可以使电机反转。

网友AM:
不会还有其他东西吧,应该没有问题的哦

网友AN:
引用 网友U:
换相后电机很定是反转了,楼主可能没注意裁床机的电机无论是正转还是反转,都是上下运动的.
[/qu呵呵,就是,上下运动就看不出正反转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