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5):
使用白山DQ25M驱动器控制电机 使用共阳极接法 与欧姆龙PLC CP1H   搜原点没反应 动也不动,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哇

网友A:
程序问题

网友B:
程序,接线都有可能有问题
看下PLC脉冲输出口的灯有没有亮,脉冲有没有输出

网友C:
先检查接线,再看一下脉冲有没有;

网友D:
用我们的轴控制器吧,配线简单 联系方式 吴生 13554451258

楼主:
谢谢 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E:
用最简单的程序去调试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
哪里出了问题,最后在这里说下多好

网友F(2011-01-19):
不如用的驱动器有没自检功能(如:泽野电机的SW4845),如果带自检功能的话可以先自检看能不能正转运转,如果能正常再检查下电路`电路能不能接共阳`如不能共阳改一下共阴接法`最后排查PLC程序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