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高手进!

楼主(2010-11-05):
我厂有一国产注塑机,450吨的,以前没用过,最近使用发现,液压油温偏高,60度以上,老是报警。把连接换热器的PVC 循环水管涨的严重弯曲变形,水管和换热器都很烫手。经检查,单独开进水和回水阀门,都有水压。油温换热器也没有堵上。由于PVC水管和换热器之间用了5米左右的透明塑料软管,在仔细检查水流时,发现回水是断续流回的,而且好象是在液压油进入油缸流动时,循环水才流动,如此反复,不知道什么原因。由于流水是断续的,所以油温逐渐升高。今年夏末发生过初次报警,就把回水管放下水道,直接降温,但封闭的循环水有损失,也没好办法。这些天气温降低,所以自然散热起了作用,又把它连回到循环系统中。这到底什么原因呢?是水压低?还是进水回水压差小?还是换热器内部故障?其他机台回水温度都没这么高。这是老式机台,新的一般用风扇降低油温。

网友A:
可能是热交换器内部蜂窝孔产生水垢后而变小,在着就是油循环量过大,油温是通过油泵循环才升高的,

网友B:
我这不管新旧都是水冷,检查下水路有没有调温的电池阀

网友C:
老机器很可能是水洉堵住了,用洗空调用的克洉泡二个小,再高压冲洗干净。也可以把热交换器换一个,时间长了,泡也泡不干净的。
我以前的空压机也是老是高温报警,要常用克洉泡洗的。

网友D:
冷却系统不好,老机器水垢用空调清洗剂清洗,单独接一个循环系统,清洗剂每次少加。

网友E(2011-08-03):
是油水分离器出了问题

网友F:
1、我一般可以用洁厕剂清洗,在循环水池中添加洁厕剂,注意用量,循环一段时间就好了。
2、实在效果不明显,把换热器拆下清洗。
3、换个新的。

网友G:
加装冷却水塔,可以改善一下水温高的问题

网友H:
是进水回水压差小,另外老机器还应检查高压油路会不会泻漏。

网友I:
冷却塔对这种老设备也不少好办法
我个人建议用哪种大的空调制冷系统(有的叫冰水机)把一个容器罐的水制冷在较低的温度然后通过水泵和注塑机上面冷却水路接通这样的冷却效果非常好。我们厂一种张力设备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抵消磨檫过程中产生的热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