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内部闪火花

楼主(2010-11-06):
110KW的三相电动机启动运行了几秒就发现电机内部闪火花之后马上断掉电源,我还以为是电机线圈烧了,但是我拿万用表测得3相之间线圈都是通路的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摇一下绝缘噻。

网友B:
万用表不是这么用地!用摇表摇一摇看看相见及对地的电阻!

网友C:
线路有没破损

网友D:
若是绕组匝间短路,简单测量是不好判断的。
也可查看、判断,是否异物或其他原因,引起火花。
先如楼上几位所说,检查绝缘。

网友E:
绝对不能在启动了,要拆开看看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异物,或者内部绝缘有没有问题,很多用万用表是没有办法测量的

网友F:
线路通有可能是匝间短路

网友G:
检查电动机不要用万用表去检查,先用摇表检查一下电机绝缘再去检查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绝对不能在启动了,要拆开看看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异物,或者内部绝缘有没有问题,很多用万用表是没有办法测量的
那是绕组转子,里面的竹片掉落绕组松动了

网友H:
摇测三相对地绝缘电阻,如三相对地绝缘电阻良好。就用万用表测的三相电阻是否差不多,如差不多说明电机没用问题。很用可能是电机转子碰到了定子,产生火花。

楼主:
学习了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I:
用摇表测量电动机的绝缘和电桥测量每相绕组的电阻值看看有没匝间短路

网友J:
把电机接线盒打开,三相拆掉,一组一组的测,并且后端端盖打开,毕竟110kw的电机还是较大,再次贸然启动,冲击很大的。虽然烧了还是烧了。

网友F:
拆开端盖仔细观察应该能看出产生火花的部位

网友K:
估计是转子与定子有摩擦,定子线圈被打坏,单定子线圈没有全部断掉,所以还是处于连通状态。可能是有什么东西卡在了转子与定子中间。

网友L:
肯是扫膛了,用摇表测一下是不是有匝间绝缘短路的,会有磨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