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6):
我这里有两台松下0.75KW的伺服(A4),用位置控制模式。伺服电机带动一条很小的输送线(摩擦力很小),在电机运行时,我用手可以抓住输送线,直到伺服控制器报警。不知何缘故??

我分析可能是转矩太小,但看了里面的参数,位置控制模式不知道怎么提高转矩?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专业运动控制产品 请联系 吴生 13554451258

网友B:
松下伺服位置控制时力矩小
我这里有两台松下0.75KW的伺服(A4),用位置控制模式。伺服电机带动一条很小的输送线(摩擦力很小),在电机运行时,我用手可以抓住输送线,直到伺服控制器报警。不知何缘故??
我分析可能是转矩太小,但看了里面的参数,位置控制模式不知道怎么提高转矩?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我分析可能是转矩小,你用手可以抓住,但是伺服放大器还在接收脉冲,便你抓住了,电机没有转,没有找对象脉冲,所以时间一长,指令肪冲—反馈脉冲>参数设定的偏差。一般就会报错,服误差过大的错误。

网友C:
你使用的是开环控制。加大力矩的话使用变速器应该是个好的选择。

网友D(2010-12-25):
加个减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