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6):
原变频器西门子M430 55KW  坏了,临时用富士5000G11S/P11S系列--75KW带。刚开始富士变频器盖上前盖板,设置参数,运行,发现变频器一直处在“运行状态”RUN,变频器频率闪烁“0.00“,手操器增加数值,变频器频率跟着上升,电动机就是不转,用万用表量:无电压、无电流。断电!打开前端盖控制线与控制电路端子接线无虚接和错接现象,(不盖前盖板)加电,运行一切正常电机开始运转!  再盖上前盖板!毛病重现!
 这几天突然出现运行过程中电机突然自己停止运转,变频器无报警显示,频率还在运行时的频率上,电机且自己停转。
 并且等5-6分钟后,再次启动恢复正常。
 或者断电一小会,再加电,启动恢复正常!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是参数不对!还是故障报警的接点30A和30C(外接一个220V的报警用的小继电器)有220V电压干扰的!!

网友A:
打电话去给厂家技术服务支持

网友B:
参数先恢复出厂值再调一下试试;

网友C:
变频器盖上前盖和不盖前盖,对变频器的工作状态有影响,机内控制电路扳或元件有接触不良、虚焊、碰壳的可能。

网友D:
这种情况(莫名其妙的),一般我都是“工厂化参数复位”,重新调试一遍。看看是否仍然重复。如果还是重复,就技术热线求助。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答:
现在问题解决了!是故障报警的接点30A和30C(外接一个220V的报警用的小继电器)220V电压干扰引起的!我将报警的接点30A和30C(外接一个220V的报警用的小继电器)220V电摘除,甩到变频器外部(不放在变频器内部简单的捆扎),现象解除!!

参见《变频器干扰问题分析及其处理》
http://wenku.baidu.com/view/c6ef1b3e0912a2161479298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