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温度最好的PLC

楼主(2010-11-06):
最进做一个项目,用PLC代替市场上的感应焊接机,因为此款机器原理是通过低电压短路产生大电流加热原理,有点像电焊机原理。加热温度上升非常快,现在想用PLC来完成,现在做了几台机器用的是台达PLC与台达DTC1000温度模块控制,但感觉不是太理想,用PID做出来温差最理想的时候为正负10度,想请教大家推荐款温度控制比较好的产品,先谢谢了!!

网友A:
有几路温度? 如果温度路数少,可以选用欧姆龙的温控器,然后和PLC通讯,CP1H 有功能块,只需要调用.基本不需要编程.
如果要使用模块,建议使用西门子的.但是市场上在吹嘘科威的温度模块比西门子还要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这需要自己使用去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路温度? 如果温度路数少,可以选用欧姆龙的温控器,然后和PLC通讯,CP1H 有功能块,只需要调用.基本不需要编程.
如果要使用模块,建议使用西门子的.但是市场上在吹嘘科威的温度模块比西门子还要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这需要自己使用去验证...!
谢谢!!就只有一路,科威现在好像被深圳步科收购了,现在的牌子叫Kinco,去听过步科的技术推广会,不过没用过。

网友B:
还是外接温控仪吧;

楼主:
主要是有几段温度,预热,加热,需要设置预热时间,加热时间,保温时间等。同时还要能在人机上更改温度与加热时间等,我们是仿的日本的hotbar感应焊接,该机售价11万,我们现在是做了几台,成本比较低,但就是达不到人家那样的效果,不过也可以用。不知道关键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C:
“低电压短路产生大电流加热原理”,应当是电阻焊机;但我对其温控不熟悉。
看起来,好像是主要 通过控制时间、来控制其温度;
而感应加热,应当是还可控制加热功率,想来要精确些。

网友D:
控制温度最好用温控器。
PID会这么差?

网友E:
这个系统采样时间和PLC的扫描时间要求可能比较高吧,要不温度差好多的,主要是温度变化很快的。
换台高性能的PLC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系统采样时间和PLC的扫描时间要求可能比较高吧,要不温度差好多的,主要是温度变化很快的。
换台高性能的PLC试试看
有道理,主要是要求加温比较快,从常温加到450℃要求大概2秒,保持4到5秒。真的可能是扫描周期的原因,谢谢!!

网友F:
不知有没有理解错误,不妨检查你所选用什么做为控制方式,比如说:位控、PWM,还有就是控制周期,PID的参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