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6):
我设计一台设备,想用直径是8mm的感应开关来感应来料,PLC计数器计数,一分钟200个左右,不知能否反应过来,计数准确?谢!!

网友A:
呵呵..看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了..是什么输出的了?

PLC 绝对没问题...!

楼主:
上一楼主能否提供,用什么的好?谢!!

网友B:
这么慢的速度,接近开关是没有问题的。接近开关只能说仅用于计数,如果精确定位就不很了

网友C:
每分钟200多个脉冲?这个频率很低的。一般的感应开关怎么也在100-200Hz范围,所以放心使用。没问题。买感应开关的时候,注意一下技术参数,其中有频率响应这一栏,只要大于100Hz即可。你的条件很宽泛,没必要担心频响不够。

网友D:
可能有时计数计多的

网友E:
欧姆龙的spx303 就可以 检测宽度13左右 频率100hz以上
不过就是有点贵
要30一个。12--24v电压 遮光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