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6):
厂里有一台冷轧机最近老是污油泵电机运行中无故跳闸,检查了很多次,可惜都未能找到解决办法,不知道在线的前辈大虾有什么解决办法?请大家不吝赐教下。非凡感谢
非凡在线,老板说:没事要多逛逛论坛,潜潜水!!!

网友A:
说具体点啊

楼主:
1450的冷轧机,两台85kw污油泵电机都是星三角启动方式,通过触摸屏控制合闸分闸,轮流切换工作,但是在轧机生产运行中都会不时有无故跳闸现象产生,合闸后一切恢复正常,很奇怪。
非凡在线,老板说:没事要多逛逛论坛,潜潜水!!!

网友B:
如果没有什么其它问题,或者二台电机都跳闸,这可以肯定的说是开关老化了,换一个开关就是了。

网友C:
对老电器,最好的就是替换法,哪里出问题替换哪里,还不行的再接着往下找!

网友D:
最近老是污油泵电机运行中无故跳闸,检查了很多次.  --- 使用钳形电流表测过工作电流了吗? 如果电流正常, 那么断路器可能选型不对或性能不行; 如果电流偏高, 那么要检查污油泵的负载.污油的粘度是否偏稠? 污油泵电机的轴承是否损坏等?

楼主:
哎,这个今天终于找到症状了,线路信号干扰,之前有怀疑过,不过一直没发现相关的信息。不过还是非凡感谢各位大虾!!
非凡在线,老板说:没事要多逛逛论坛,潜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