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6):
本人调试一个滑台,由变频电机带动滚珠丝杠传动,电机3KW配用A系列3.7KW变频器,但在运行过程中
变频器老是会出现THR的故障报警,过流保护设定为7.9A,转矩提升为2.5,刚开始一段运行没有问题,当滑台
行进到中间位置以后,就会有此现象产生,监视电流发现,电机电流为7.2上下,并没达到设定电流,
不过就是会出现此故障代码,不知道是何问题,请高手帮助解决,谢谢。

楼主:
再说明一点,电机的设定频率为15HZ

网友A:
是不是你的丝杆太长了,在中间位置时丝杆变形了

楼主:
也有可能,不过我是搞电气的,首先要考虑电气上的问题
希望多多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