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6):
我看到很多电气柜的散热,都是用轴流风机,两个门上个装一个,是吹风,柜顶装一个,是抽风的。请问什么牌子的轴流风机质量好一点?长期运行,不容易烧的。
台式电脑的主机箱里装的也是轴流风机。

网友A:
三洋的一般来说不错  好像直流24V的有一种长寿命的

网友B:
NMB

上海产的

楼主:
台湾有一种轴流风机,忘了牌子了。

网友C:
德国的好,堵转很长时间都不会坏

网友D:
我们现在一直在用上海雷普的,好像还没发生烧坏的。
设计是最好选用带温控的,很多人喜欢用和接触器联动,这样即使不需要排热时也开着,更容易烧毁。

网友E:
有一种专门用压缩控制冷却电气柜,很好用,据说很贵,一头进压缩空气,出来就是冷气,跟个小空调似的,我们的新设备就用的这种!

网友F:
上海KAKU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G:
NMB是日本美蓓亚NMB轴承,质量确实好

网友H:
NMB好用,用十年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