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6):
单相加热,是不是电流I=功率P/220?
三相加热(一般星型连接)的电流怎么算呢?
我记得高中物理上好像讲到正弦交流电要按照有效值算,电压的有效值=峰值/根号2。对于单相电,220是不是电压的有效值?

网友A:
交流单相电220V,是电压的有效值。

网友B:
交流单相电220V,是电压的有效值。
三相电流就是总功率除以3再除以220

楼主:
我说的三相加热,星型连接,这个星点并没有连接零线,这种情况下的加热管的每一相电流怎么计算?是不是功率/根号3/380/功率因数?

网友B:
只要三相平衡接不接零点都是一样

网友C:
功率P/380v/1.732=?A

网友D:
功率=电压*电流   就好了。电压是线电压。

网友E:
动动手测量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