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7):
请求指教,
我后上现有一个三相200V的伺服驱动器,
在现有220V用电情况下,怎么能使用这个三相200V的驱动器。
功率200W

楼主:
或者要加装什么装置能实现三相200V电压的输出。。

网友A:
怎么用?什么牌子?什么伺服?等等一切都没有,别人怎么说啊?

网友B:
什么品牌的,很多可以用单相AC220V;

楼主:
两位高人同时出现。。惊喜~!~!
是纯日本松下A系列的MSDA013A1A,这款好像只用200V三相电源~!
我没有资料,也不太好说!

网友A:
松下大功率的伺服多用三相200V,不过A系列的伺服资料在网上很多。搜一下大把的,何必这里叫别人发资料了?

网友C:
我知道 肯定是三相200V输出

而且是小功率的,电机接线处,把三角形连接换成星形连接即可,直接把输出线接上就行了

我认为你的输入电源是单相200--220AC的对吗???

楼主先看一下   我说的 对不对??

楼主:
我主要是输入 的能用AC220V的吗?伺服驱动器上标是的是200V 、3φ

楼主:
這個是伺服上的銘牌
這個銘牌上標識能用單相電源嗎??
求助。~!

网友D:
直接接单相电源220V就行了,这种改接我以前在单位用过,其余不变

网友E(2011-01-03):
线切割钼丝带动电机用的就是3相380V自耦变压器输出就是3相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