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7):
所谓的变流技术是否就指交-交变频器?

网友A:
哦,变流技术一般都是指的交流变直流或者直流变交流。这是过去的提法。现在好像改了,叫电力电子技术。变流技术过去只有可控硅(晶闸管)器件可以实现,现在可就多了,大功率晶体管的种类很多,也都能实现可控硅的变流技术功能。

网友B:
应当就是2楼所说的吧,是一种电力电子器件的应用技术。

网友C:
变流技术这个概念很泛,只能说包含了变频技术.
以下是引自百度百科的一段文字:
 变流技术是一种电力变换的技术,相对于电力电子器件制造技术而言,是一种电力电子器件的应用技术,它的理论基础是电路理论。变流技术主要包括:用电力电子器件构成各种电力变换的电路,对电路进行控制,以及用这些技术构成更为复杂的电力电子装置和系统.通常所说的“变流”是指:交流电变直流电,直流电变交流电,直流电变直流电和交流电变交流电。

网友D:
楼上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