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7):
进线二相220v,出线三相220v,测出电阻41,功率多少啊。

网友A:
这是什么电机

网友B:
要算功率需要提供电压,电流及功率因数。

网友C:
楼主说的不明白

网友D:
是变频器驱动的吧。

网友E: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平衡方程式:
电机的额定功率=根号3乘以电机的额定线电压乘以电机的额定线电流乘以电机的额定功率因数乘以电机的额定效率。

哇,公式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