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7):
请问AB PLC 一条能量线上可以串接2个输出线圈吗?我看我的程序上串了一个(L)和(U).

网友A:
绝对不能,可以并联哦

楼主:
这是真的,确实就是把U和L串在一条线上, 真的,所以我很费解。一切都正常工作着呢。谁知道为什么啊?

网友B:
我也见过,AB的,一个梯级上输出线圈串和并的都有。。很诧异,这两种有区别么?

网友B:
程序截图

网友B:
我知道了。问了有经验的工程师,答复这样的:
平常用的输出线圈是不可以串联的,因为要对外输出串起来没意义;
但是这种解锁的U 是内部用的信号,类似于西门子里面的(#),所以可以串起来用。

楼主:
哦,是这样啊。谢谢你....分享光荣!

网友C:
可以穿起来用,这与以前的梯形图不同,为什么可以,是因为减少额外编程,实现运动与过程控制更容易。

网友D(2011-01-11):
AB 5000软件其实打破了常规的PLC编程规范,加强了后台支持,节约资源,减少系统响应时间,提高编程集成度。这也和AB 500软件也是很大的区别。

网友E(2011-04-28):
能的,没问题!AB编程很灵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