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7):
各位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我单位有一套系统,离中控室比较远,大约100米的样子。我想在设备现场装配电柜。然后在100米外的中控室安装一个触摸屏。用485通讯。可行吗?如果可以。用FX2N的PLC,那么触摸屏用啥样的。给参考一下。我是菜鸟以前学的第一次用于现场。谢谢了!!!

网友A:
485通讯100米理论上没有问题,看你布线和抗干扰处理的咋样了。用三菱plc那就用三菱的触摸屏好了,像a9700啥的,你可以找样本,我记不清楚了。好像应该是a打头的。

网友B:
只要没有高压干扰   问题不大

屏  怎么都行

现在基本都可以RS485通讯啊

网友B:
维纶的倒可以   也不贵  试试吧

如果RS485通讯  有问题   就加个以太网模块,选个带网口的屏  直接网络连接

楼主:
楼上的老师;问直接网络连接,那么还会有干扰的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85通讯100米理论上没有问题,看你布线和抗干扰处理的咋样了。用三菱plc那就用三菱的触摸屏好了,像a9700啥的,你可以找样本,我记不清楚了。好像应该是a打头的。
现在是GOT1000系列了,AXXX已经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维纶的倒可以   也不贵  试试吧

如果RS485通讯  有问题   就加个以太网模块,选个带网口的屏  直接网络连接
威伦的485通讯,10米都比较慢了,还想他100米。估计很困难。

楼主:
风大哥:
    麻烦你给推荐一种屏!

楼主:
风大哥:
    麻烦你给推荐一种屏!或者一种好的连接方式。

网友D:
为什么不走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