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S7-300问题

楼主(2010-11-07):
我用S7-300编了一个很简单的小程序用于控制电机启停,只用了OB1和几个FC,OB1直接调用FC。
所要实现的控制基本都能做到,但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如果电机都处于运行状态,将PLC从Run打到Stop状态,然后在重新把PLC打到Run,这时没有按电机启动按钮,电机就自己转了,而且过几秒钟电机又停下来,这是为什么?是不是要加其他的OB块来解决呢

网友A:
肯定是你的程序问题

LZ把程序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B:
外国货好啊,怎么拉!我们的设备全说欧洲货,就是好用!

网友C:
缺复位信号

网友D:
将PLC从Stop打到Run, 是CPU模板的暖起动(Warm Restart). CPU模板暖起动的特征: 保持原来的状态, 即: 断电前或CPU停机前, 如果电机都处于运行状态, 那么重新启动CPU模板, 电机原来的运行命令保持着. 所以, 你会看到---重新把PLC打到Run,没有按电机启动按钮,电机就自己转起来!

网友D:
推荐的解决办法:

1) 在OB100中, 写上这句话:

SET
=M 0.0  // 在你的程序中, 选择你没有用的M位.

2) 然后, 在OB1的最后一个Network, 写上这句话:

A I0.0     // 电机启动按钮被用来复位M0.0, 当然也是启动电机位.
R M0.0    // 在你的程序中, 选择你没有用的M位.

3) M0.0 就定义成CPU模板暖起动的标志位, 在你的电机FC中, 请把M0.0加进去.

比如说,

A #START
O #MOTOR
AN #STOP
AN M0.0
= #MOTOR

也就是说, 电机想转起来, CPU模板暖起动的标志位必须为"低信号". 在CPU重起的时候, OB100里面的M0.0被置位为1, 电机的运转命令#MOTOR被掐掉. 除非你按下电机启动按钮被用来复位M0.0.

注意: 实际上, 我们做项目, 现场的操作台或操作箱有个专门的"复位"按钮!

楼主:
多谢
多谢指导

网友E:
ee
你可以到cpu300里去该店一个参数,这个参数就是配置如果cpu掉电,那么所有硬件信号时保持最后的状态位,还是清0,设置成清0就行了

网友F(2010-12-08):
300的程序,那些系统块是一定要下载的,不然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G(2011-01-24):
程序里面做个联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