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7):
(无正文)

网友A:
普通的三位四通的滑阀啊,不知道楼主说的原理,是啥意思啊

网友B:
1、当两边线圈都失电时,看中位:排油孔T、出油孔A和B都连通起来。
2、当左边线圈通电时,P通B ;A通T.
3、当右边线圈通电时,P通A;B通T。

网友C:
3楼正解

楼主:
谁有这类的书或网站给个呗!

网友D:
2楼、5楼解释正确,通电吹气试一下就明白大概了。

网友E:
在分析换向阀的工作原理时,通常要用到三个重要术语:位数、通路数和中位机能,楼上的对位数和通路数作了介绍,但没有对中位机能进行介绍。中位机能是对三位换向阀而言,在非控制状态下,中间位置所表示的阀的内部油路连通方式。根据中位油路的连通方式不同可分为O、H、Y、J、C、P、K、X、M型多种。像你所问的是三位四通带断电复位且中位机能是Y型的电磁阀。中位机能不同的电磁阀最好不要代用,以免产生一些奇怪的故障。

网友F:
这是三位四通Y型电磁换向阀,左位导通时P-B为进油路A-T为回油路,右位时P-A为进油路B-T为回油路,中位是油口关闭 活塞在缸中浮动其性能介于O型与H型之间,

网友G:
中位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