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7):
西门子MP200触摸屏,通过MPI下载程序,出现以下问题:
首先,根据西门子MP200手册逐步进行设置,MPI/DP通讯检测诊断OK。然后设置WinCC Fleixble 进行传送,传送设置也是OK的,但是点击‘传送’按钮后,出现对话框,大概意思为‘是否需要覆盖原程序’,点击‘Yes’,然后程序出现故障‘无法建立连接’。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哈哈,楼主是不是没去看西门子的论坛的一则帖子?

网友B:
首先检查一下计算机端口是否正常,然后对HMI进行OS更新一下试试

网友C:
有些人就是贱,什么东西都跪求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查出。
是HMI程序内部有个PG口设置没有和S7软件上的PG口一样(MPI)。

网友D(2010-12-08):
呵呵,用IP比较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