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8):
问一下大家,Hakoo触摸屏里面控制PLC弹出画面的寄存器在哪里设置啊,威伦的有一个PLC控制是专门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大家,Hakoo触摸屏里面控制PLC弹出画面的寄存器在哪里设置啊,威伦的有一个PLC控制是专门设置的,

无论什么品牌的触摸屏,都会有这个设置,台系称之为命令与状态区,西门子叫做区域指针,日系称作读写区。

以Hakko与三菱PLC为例,在通讯读取区的的第二个字的第0,1,2位进行弹出式(Hakko称作重叠视窗)窗体的PLC控制,这里设定读取区的首地址为D0,那么D1的第0,1,2位即控制重叠视窗0,1,2的显示(一个画面最多同时显示3个重叠视窗)。

如果你将读取区的首地址设定为D100,那么显示即由D101控制。

楼主:
再请教一下,Hakoo屏里面的开关按钮中有功能选择,瞬间设置和复位功能是一样的吗

网友B:
从字面上来看,瞬间设置是一个脉冲,从1到0的过程或者从0到1的过程;
                    复位显然和置位相对应,把某位变成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Hakoo屏里面的开关按钮中有功能选择,瞬间设置和复位功能是一样的吗

瞬间设置    按下去为1,释放为0

复位功能    对地址进行复位操作,相当与三菱的RST指令功能。

楼主:
问错了,那应该就是瞬间设置和按钮开关是一个性质的,按下去导通,松开断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错了,那应该就是瞬间设置和按钮开关是一个性质的,按下去导通,松开断掉

有5种开关功能可供设定:
1、瞬动 : 按下去为1,释放后为0
2、设定 : 按下去为1,释放后保持为1
3、复位 : 按下去为0,释放后保持为0
4、交替 : 按下去为1,释放后保持为1,再次按下去为0,释放后为0.
5、瞬动W: 对于一个字来说,按下去设定的位为1,其余位为0,释放后全部为0.

当然,如果要做其他功能,完全可以在按钮的宏指令中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