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plc故障

楼主(2010-11-08):
请教穆勒plc故障报警,RUN灯闪烁pow灯不亮是什么原因?急!!!

网友A:
上次我也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当时是PLC内存卡的程序丢了

楼主:
故障排除!
谢谢这位了,重新下装程序后正常!!

网友B(2018-05-12):
回复 楼主:
有穆勒PLC软件吗
我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