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8):
求三菱MR-J2S-40A 电子齿轮计算

         第一次用伺服马达,请教MR-J2S-40A 驱动器电子齿轮设定。使用说明书又看不太明白,特地请教各位老大,谢谢!
        请问电子齿轮计算方法,  计算公式是怎样的?分了与母子比例是几多。电子齿轮比设为多少比多少?

    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S-40A    驱动器使用说明书上面额定转速3000转每分钟,
    伺服马达HC-HFC43    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要求如下:
我自由改变脉冲数量就可以改变切断长度,我自由改变脉冲频率就可以改变转速。
我想要求 PLC 发出20000脉冲伺服马达要转一圈,直接传动,轮子直接锁在马达轴上,轮子的直径50MM,转一圈157mm。要求每次定位位置一样,实现定长切断。伺服驱动器上面有速度模式、位置模式、转距模式、不同的组合模式,我要求伺服马达速度快慢都可以,输入不同长度定位要准。是否要选择控制模式为位置和速度?还是位置模式。   请教如何设定?谢谢!  谢谢

网友A:
你要定位当然是定位模式,电子齿轮实际就是你的输入脉冲的放大倍数,比如你的PLC输出1000HZ  电子齿轮设为2/1,那电机实际转360/131072*2000  度,

网友A:
你要先算出一个脉冲走多少距离,然后根据你有走的距离算出PLC得发多少脉冲,我也没用过伺服,不知道对不对,仅供参考。

楼主:
伺服马达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每脉冲对应的进给量0.0012mm,电机每转对应的进给量157mm,每脉冲对应的角度0.0027度,每转对应的角度360度。把这些叁数放到公式上面去算,算出来的结果还是不行,请问是不是我前面算出来的叁数不对?现在我设定电子齿轮的比例放大65.536倍。定出来的长度一半行,一半不行,拉多了就很小,只是短得比较多一点,短1毫米或2毫米最多,有时短了5毫米。切断的时候我要求刹车,一刹车就会反转一点,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B:
如果速度可以达到控制要求,是不用算电子齿轮的,在程式中算好脉冲就可以了。如果速度实在不行,那得放大电子齿轮比,其实就是放大电机运用的速度和定位的长度。楼主可以自己去计算,先放大一倍看看,其它比值可以算出来。

网友C:
分子4096  分母625 你试试应该可以,我以前学过这种伺服驱动器,不过从未在实践中应用,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回个话。

网友D(2011-02-25):
引用 网友C:
分子4096  分母625 你试试应该可以,我以前学过这种伺服驱动器,不过从未在实践中应用,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回个话。
不要用刹车,还有误差的话,应该是机械引起的

网友E(2011-08-30):
这个用伺服很浪费啊,用个步进电机就好了,连电子齿轮都不要算,plc直接给脉冲步进走多少不很好算啊我也见过这样的机器用作固定定长切断都是用步进电机完成

网友F:
电子齿轮比=cmx/cdv=电子齿轮分子/电子齿轮分母=每一圈所需脉冲数/电机实际分辨。分子要大于1/50。分母要小于500,譬如:针对1:1滴情况,要马达转5000个脉冲转一圈(就是plc发滴脉冲数),那么算法是131072/5000,要简化到分子分母滴要求,最后是16384/625,如果不是1:1滴情况,假设是1:2,就是131072/5000*1:2=32768/625.像三楼滴第一个例子:每个脉冲是10微米,马达转一圈丝杆前进10毫米,那计算马达电机实际分辨是10mm/10um=1000,减速比是1:2,所以是131072/1000*1:2=262144/1000=32768/125

网友F:
如果,是要20000个脉冲来转一个圈,又是1:1,那就是131072/20000=4096/625,这个比例不好,会有积累误差,分母还大于500,还有约分是819.2/125,看到分子是不是一个小数啊,有小数就会有积累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