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8):
PLC工作不稳定频繁死机的解决方法:
   1、若电源电庄高于PLC的额定电压的上限值或低于PLC的额定电压的下限值,应对供电电压进行检查,若有异常,调整电压。

   2、若主机系统模块接触不良,应对主机系统模块进行清理和重插。

   3、若CPU、内存板内元器件松动,应对可疑元器件采用戴手套按压的方法或补焊。

   4、若CPU、内存板故障,应及时更换。

   5、在设计和改造PLC时,还易出现应用程序的扫描周期过长,导致PLC频繁死机。解决办法就是更改程序和重新设定扫描周期。

查看更多PLC技术资料:http://www.comeon365.com/News10.html
http://www.comeon365.com

网友A:
频繁死机没遇到过

网友B:
至今还没遇到过PLC死机的。如果PLC真要是频繁死机。我看还是把它丢垃圾桶里去。别省了几个小钱坏了大事

网友C:
以前在学校学习 rockwell 的plc的时候搞死过plc

好像是用的移位指令。

网友D:
学习各位的经验真不错,希望能多多交流。